楼主(2009-10-13):
各位:
Q1:我现在还没有用过伺服电机,不知道怎么样跟PLC连接,还望各位指教
Q2:一台三菱系列PLC主机能否同时驱动两台伺服电机和一个步进电机,谢谢

网友A:
呵呵;要看你PLC的型号;
三菱FX1S/1N/2N主机可以带两套,FX1N/2N可以加定位模块扩展到第三台;
FX3系列主机可以自己带三台;

网友B:
选好型号,连接是有图可以参考的
一个主机FX最多可以控制3轴,同时驱动也可以,但没有插补功能

楼主:
我打算用台达的DVP系列的PLC;现在想驱动两组伺服电机和一个步进电机(一共三个电机);不知道选哪个型号较好,还请指教!
还有就是我知道驱动步进电机一般只能用晶体管型的PLC主机,一般的PLC只有Y0,Y1两个口位;不知道伺服电机是否有类似的限制呢,谢谢!

网友B:
像三菱的3个轴的,输出点就是Y0  Y1 Y2,伺服选择能接受脉冲信号的就可以了,你的伺服限制指的是什么?

楼主:
因为我要同时使用三个电机,一个步进电机,还有两个伺服电机;而台达DVP-14SS主机只有两个高速脉冲输出口Y0,Y1;一个步进电机就要占用一个Y0,其中的一个伺服电机也占用一个Y1;那我还有一个伺服电机用什么口位控制呢?

网友C:
三菱Q系列的可以

网友D:
台达EH2可以。。。我刚咨询过

网友E:
用信捷的也可以,能带4轴

楼主:
能否告知三个电机的与台达EH系列PLC的连接方法;如我的步进电机准备用Y0;脉冲进行控制;Y1也作为高速脉冲输出端口,给第一个伺服电机发脉冲;那么我还有一个伺服电机接那个高速脉冲IO口呢,谢谢!

楼主:
小弟我之前是在是没有用过伺服系统,不知道伺服与PLC的连接图是怎么样的;PLC只需要一个输出口(如Y0),输出脉冲;就能够控制一个伺服了么;是否还需要连接其它的PLC接点,还请各位老师给予指教,谢谢!

网友F:
靠,楼主真厉害实在是佩服啊! 听楼主的语气好像是从没用过脉冲功能,第一次就上个3轴的其胆识过人实在是佩服!如果楼主是做实验学习的建议先搞1轴的玩这样万一有个闪失什么的损失相对也低些成本也小啊?如果是做工程的那还希望楼主继续努力啊?  我也和楼主一样没有实际应用过这个功能很想试验一下,但一直没有机会 自己掏腰包又舍不得,哎! 我正想办法促进机会的早日到来。愿楼主早日成功!

网友G:
3U的主机可以的

网友H(2012-05-11):
台达的DVP28SV

网友I:
三菱FX2N只能带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