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KW的电加热接线

楼主(2009-10-13):
第一次做电加热,请问下高手,30KW的电加热控制水箱温度,分三根380V10KW的,要怎么接线?主线与控制线分别怎么接?断路器与接触器、热继分别选多大才合适?有的说要比普通三相鼠笼电机同功率的大一倍,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A:
三角形接法、断路器80A、接触器60A、热继50A。

网友B:
搜一搜电阻炉的资料

网友C:
同三角接法,同电机一样!

网友D:
我们电锅炉的控制好像都没用热继电器.只是用漏电开关和接触器加温控.
接法是三角形,电流大概是每1.5A/KW(经验值)

网友E:
我单位一台温控电加热48KW,用空开,接触器,固态继电器,三角形接法电热丝。
纯电阻额定电流约100A,配大小不低于100A就可以了。

网友F:
角接,楼上的方法可行!

网友G:
不能用热继。

网友H:
三根电热管接成三角形,用接触器控制。控制电路中接入专用的温度控制器,可以不接热继电器,但前面一定要有漏电保护器。

网友I:
没见过电加热还有用热继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没见过电加热还有用热继的
就是

网友K:
三角形接法,3个40A熔断器,1个70A接触器,一个100A空开,三个100A固态继电器,一个温控器,一个固态继电器触发器。
智能控制就这些。。。炉子接地一定要好!!!

楼主:
谢谢大家,我今天就开始出图了

网友L:
行程开关,温控开关,接触器。就可以了
加热管,1KW,有4A的电流。

网友M:
要看电热管的额定电压是多大的来决定是三角形还是星形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