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3):
现在在写一个程序,关于停止按钮的,
好比我现在有个计时器我给它的运行时间是100S
当它运行到10S时,我按下停止按钮,
但当我按启动按钮时,计时器不是从100S开始计时,而从90S开始计时!

网友A:
是三菱的PLC吗,如果是,可以使用中断执行型的定时器,T246+

楼主:
不是三菱的是欧姆龙的
是欧姆龙的怎么办?

网友B:
你用的机型是什么?

看看是否支持累计定时器TTIM指令。

楼主:
我的机型
CQM1  CPU21

网友C:
使用两次传送指令,TIM设定值在DM区,配合你的停止按钮可以实现。

楼主:
谢啦
知道啦,哥们!
谢谢你
也谢谢所有给我留言的兄弟们!

网友D:
CQM1的按下停止按钮时把计时值传到DM区,运算后做为下次设计的设定值;

楼主:
对的,就是这个思想
谢谢指教

网友E:
使用1S脉冲触发计数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