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

楼主(2009-10-13):
怎样用万用表测量电动机是否短路呢,有时候测电阻才5到6欧母。可电机是正常的这是为什么,各位帮忙解决下!

网友A:
相间短路一测就知道了。

网友B:
相间短路有万用表也能测出来?

网友C:
5-6欧很正常,短路一般都是很小很小的.用数字万用表的量通断的个挡位好判断一些.

网友D:
看多大电机了,电机越大越测不出来,小电机还可以。

网友E:
短路了,怎么测?没烧毁?

网友F:
把短接片拆了,相间短路是可以测出来的

网友G:
交流电机不止有电阻,还有电感,你没测出电感,一般小电机相间电阻4-5差不多

网友H:
相间短路你最好用摇表来测的好,准确

网友I:
如果是测匝间短路很困难 ,大电机正常时电阻就很小,相间拆开连接片就可以测出来

网友F:
不知现在的万用表测电阻能精确到多少?

网友J:
测电机好坏用什么仪表,当然是电桥呀!
大小电机均可,还可以测匝间短路!

网友K:
匝间短路万用表测不出来

网友L:
同意楼上

网友M:
你先测一下相间是否有短路得!如果相间没短路!你在查是哪一个极相组有短路啊?
《用短路侦查器》查是哪个绕组有短路得就可以了!

网友N:
最好用摇表来测

网友O:
5到6欧母大概是7.5KW的吧
11KW的一般3.2欧姆

网友P:
万用表只是用来简单的判断是否接通,如要测量电阻,并进行比较,应该用电桥来测量。

网友M:
电桥测量当然是好了!
可是太贵了呀!个人能没得起吗?  给个人打工他能给你买电桥吗?

网友M:
最好还是用《短路侦查器》好用啊!
即好用又经济呀!

网友Q:
1,测量三相绕组电阻是否一样
2,测量三相绕组是否对地短路
3,拆开接片测量三相绕组之间是否短路

网友R:
万能表怎么用呀我是初学电工,网楼主多多指教

网友S:
打到×1档上,不是很难测呀

网友T:
22楼的做法最简单,也最实用,顶!

网友H:
要想测它,要把电机6个头都分开,分清楚哪2个头是一相。用万用表打到10K档。两两相测,阻值为0就表示电机相间被击穿。

网友M:
这为朋友!  你是想测《相间短路》?还是《砸间短路》?
如果是测相间短路 你用万用表得电阻档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测砸间 短路 你就用短路侦查器最好了!   我用的短路侦查器 是我自己制作的 很简单的,我不知道市面上有没有卖得!
但是在《修理电动机》得书里是 有介绍侦查器《详细制作资料》的呀!

网友U:
匝间短路可以通过在绕组上串一只白炽灯接通220V看灯泡的亮度来判断,好绕组电感量大,灯稍暗,坏绕组没电感量,灯上是全压。灯泡的瓦数越大越明显。

网友V:
用万用表就行,绕组用1欧档,三相平衡的就是好的;相间用10K档无穷大就是好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F:
把短接片拆了,相间短路是可以测出来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