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3):
受热体的温度,采用 pt100 热电阻进行测量和控制,如直接采用 fx2n-4ad模块来实现对温度进行控制,由于测量温度所用的传感器 pt100 输出很小,必然带来很大的测量误差,所以传感器是不能直接接入 fx2n -4ad 模块的。解决的方法有两种:

一是:利用传感器信号调理电路或温度变送器解决。传感器直接接入三菱 plc 通用ad模块fx2n-4ad的问题。

温度传感器预处理电路的原理:通过电桥将 pt100 随温度变化的电阻值变化转换成电压的变化,由运算放大器 lm124组成的差分放大器再把此电压的变化输送到fx2n-4ad模块。plc 读取其值与所设定值作比较,当大于设定值时,电路关闭,停止加热。下面是电桥将 pt100 随温度变化的电阻值变化转换成电压的原理图:

由于pt100热电阻随温度变化产生的是一个电阻信号,当温度升高时电阻值增大。将热电阻接成单臂直流电桥将其阻值变化转换为电压变化信号,再将这个电压信号放大到0~5 v范围送a/d转换电路。

二是:直接购买三菱的温度测量模块fx2n-4ad-pt与fx2n-4ad-tc。

温感传感器输入模块fx2n-4ad-pt

温感传感器输入模块fx2n-4ad-tc

特殊模块用 fx2n-4ad-tc温度控制模块,ch1、ch2接, j型热电偶。

梯形图解释如下:

m8002               初始脉冲为on

[to k0 k0 h3300 k1]
fx2n系列plc对特殊模块4ad-tc温度控制模块设( to)、第一个特殊模块为fx2n-4ad-tc温度控制模块( k0)、热电偶类型(k0)为ch1和ch2用 j型热电偶(k0)、ch3和ch4不使用(h3300)。

[from k0 k30 d2 k1]
将编号为0特殊功能模块内编号为30开始的1个缓冲寄存器(bfm)的数据读入plc,并存入【d2】开始的2个数据寄存器中。

[cmp k2030 d2 m0]
fx2n系列的plc比较是否与程序设置相符(如 d2是2030
则 m0-no,m1-off,如 d2不是2030则 m0-off, m1-no)

m8000为运行监控命令

[from k0 k29 k4m10 k1]
将错误(bfm29错误 b0~b15)保存在plc的 m25至 m10中

m10-----(y001)
当电路发生 bfm*29 b0(24v电源或其它硬件错误)错误时, m10-no,y1输出动作供给外部报警

[to k0 k1 k4 k2]
表示 ch1~ch4的采样改变数为 4,即读数改变时每次增加或减少 4

[from k0 k9 d0 k2]
采集编号0的模块  ch1,ch2数据以 0.1℃为单位的数值传输到数据寄存器 d0,d1中

[cmp c200 do m6]
将 d0进行比较,当 d0中读数小于设定值时 m6=no,y2=n0输出控制信号

网友A: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B(2010-01-26):
终于都找到这个了,谢谢!

网友C(2014-01-03):
[cmp k2030 d2 m0]
fx2n系列的plc比较是否与程序设置相符(如 d2是2030
则 m0-no,m1-off,如 d2不是2030则 m0-off, m1-no)

错了!应该是 如果d2是2030
则 m0-off,m1-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