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3):
这是一个手臂型结构的机械手,图片不知道怎么贴,只好做在附件里

该结构类似于人类的手臂,有个臂关节和肘关节,要求能在平台上走出规律性的 直线、斜线、螺纹状等轨迹,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用什么配置,采取什么样的控制器和伺服,最好是性价比高些的

                                           拜托各位了!

网友A:
要驱动器 驱动,编写程序吧  你的这些轨迹是不固定,还要编写轨迹运行道吧

楼主:
大致运行模式固定,只是根据产品尺寸大小自动做些判断,然后按尺寸运行轨迹,我想知道用什么方式性价比最高,用什么伺服好些

网友B:
你是想自己做啊,现在这种东西成品多的很啊

网友C:
这是典型的水平多关节机械手臂(SCARA:Selective Compliance Assembly Robot Arm),很多机器人厂家都有成熟的类似产品。 我以前做过该类型机械手臂的控制,但只是做过直线轨迹控制。我是在电脑上,加运动控制卡(日本SEEK的AS-FPGAPC4)做的。因为是用Windows系统做开发,所以要求控制卡必须有位置数据缓存,并且每组移动的间隔时间要小于2ms。伺服我用的是安川的,感觉质量有保障,而且确实比较好用。伺服我觉得应该综合考虑,成本、控制精度、使用习惯等等。
  感觉轨迹计算挺麻烦的,一段直线轨迹也必须要分解成若干线段,为了保持轨迹的速度,分解后的若干移动区间的速度也要分别计算。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想法有问题,有这方面开发经验的高人一起来讨论一下吧!!!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轨迹算法?   另外,像圆弧这样的轨迹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计算方法啊?
   搂主,很不好意思。我也是一脑袋的问号,所以就一起问了。有什么好方法的话,题出来讨论讨论吧。

网友D:
这个机械手要自己做的话,难度有点大吧。我看你图上的两个控制轴(关节)都是旋转轴。那要走一个直线段都得经过计算,几乎所有的轨迹都需要2个关节搭配使用。
最大加工范围=主关节+辅助关节。最小加工范围=主关节-辅助关节。
那为什么不采用相互垂直的直线轴来做呢?除了曲线需要配合动作,直线都能固定一个轴,另一个轴执行运动。
和加工中心2个进给伺服控制的工作台一个道理。走圆走方都简单。

网友C:
我觉得首先想要实现所需功能,就必须使用电脑来进行轨迹计算,而且你想要执行的轨迹数据可能会很大,这么多的轨迹数据要连续执行的话,我想还是用PC+运动控制卡好。如果移动速度慢的话,可以选择一般的控制卡,如果移动速度快的话就需要选择有缓存的控制卡。伺服我觉得只要选择有名的厂家的产品都基本上没有问题,像资料里面提到的松下的伺服我觉得就可以。
大家有什么想法都提一提吧。

网友E(2010-04-16):
加一个两轴联动的控制卡做下位机,再加一个轨迹规划的上位机

网友F(2010-07-24):
我也想知道这么做出来, 高手出来指点一下啊,或者是有类似相关资料给点看一下也好啊

网友G:
这样子的机械设计不是很理想!!!因为你的电机都在手臂的关节上,增加了手臂的重量,对你机械的刚性和稳定性要求很高。可以把电机都放在第一轴,然后通过同步带传动去驱动2、3轴。
我做过这样的手臂,是标准的机械手模型,可以用现成的机械手控制系统,至于那些曲线和试教方式,都是小case。主要问题还有标定,就是你的加工精度和安装精度如何保证?

网友H(2010-08-26):
SUS苏州主要是代理日本IAI电缸、机械手产品,水平多关节。
IAI电缸、机械手系列在全球同等行列中,占有极高的市场占有率,约60%。IAI品牌已深入各个自动化设备供应商中,为其提供高效的自动化设计方案。
IAI电缸即配备滚珠丝杠、直线导轨和AC伺服马达的高性能电动缸。种类多样,滑块型,拉杆型,旋转型,夹爪型,行程30毫米至4米不等。具有气缸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1.可进行多点定位和加速度的变更,无需外配SENSOR.
2.具有推压功能,力度可控,可以避免冲击
3.区域输出,在设定位置输出信号,无需外置SENSOR.
4.节能环保,和气缸相比将节约80%的用电量。
5.操作简单,配有位置型控制器和可编程控制器
6.使用寿命长,行程可达5000公里至10000公里

0512-87173336-8002
kipow@sussz.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