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3):
     两个开关控制一个继电器。当两开关同开时才接通,同关时才断开,一开一关保持状态。

这梯形图怎么画?逻辑也行。

 拜托了。11点前要答案啊。

网友A:
同时开同时关,好像这样的条件有点困难吧

网友B:
条件:外围接开关。

网友C:
用一个保持线圈就可以了&…………

网友D:
优先级没搞懂

网友E:
试试行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肯定不行啊   根本就不能启动!!!
你只考虑到了停止的动作啊…………

网友C:
这样可以实现的    三菱PLC

网友C:
这样可以   三菱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