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3):
用一个0.75KW的富士或欧姆龙变频器带两个功率一样的0.25KW电机,可能同时启动,也可能不同时启动。在变频器的下口分两个接触器分接两个电机可以吗?选择变频器控制方式为外部信号,并把端子短接。请问老师们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B:
呵呵;不同时启动就要注意切换时如何处理了;

网友C:
一般不建议这样做吧,在输出侧加个电抗器最好这样用

网友D:
可以。转换的时候要停下来转换好了再启动。安全。

楼主:
那也就是说,不能随意的起停其中任意一个电机喽。谢谢,那还是用两个变频器吧。

网友E:
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