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

楼主(2009-10-13):
请教高手,前几天我第一次把程序传进去了,后来修改了一下,再传就传不进去了,设置什么的我没动过,再断电重启也不行,后来又去过一次,还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昨天去传程序又没事了,传了3次都成功,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A:
没遇到过

网友B:
怎么传不进去?没有提示?

网友C:
应该有提示的呀

楼主:
有时间把截图传上来

网友D:
那几天GP身体不舒服。

后来休息了几天自动恢复了。

网友E:
有时候遇到奇怪的事情也是正常的 呵呵

网友F:
传输线路的问题吧。

网友G:
是不是端口换了?

网友H:
呵呵;有多出的屏可以试一下;

网友I:
是不是有地方接触不好呀

网友J(2009-12-01):
把程序关掉,通讯线断开,再重新连接,重启软件,应该好使

网友K(2010-01-24):
是不是有干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