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屏故障报警

楼主(2009-10-13):
我单位高压继电保护有一直流屏,总是报警 旁路输入电压低。到那好似输入电压并不低,控制面板也没有复归按键。哪位师傅对此设备了解,请详解一下

网友A:
首先要进入菜单。然后调到故障查看。有复位清单。不过要看是什么厂出的。最好直接问厂家。

楼主:
菜单中有报警信息,但是没有复位功能。只能问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