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3):
我今天去帮朋友改一台石材切割机械(110KW)加装通用型变频器,控制柜改完后,没有接电机试机,一切OK,接上电机后空载试机,到35HZ时报加速过电压(改了很多的机子还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后在延长加减速时间还是不行,电流也正常,调V/F曲线,还是不行,调加减速S曲线,也不行,调试了了一个下午,没有一点进展,头痛,不知哪为高手碰到这样的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A:
把35HZ设成跳转频率试试

楼主:
频率跳跃没用的!

网友B:
检查一下电源电压,然后接一台小功率的电机试一下
因为你是空载试机,所以不会存在负载过重的原因

网友C:
感觉差异,加速过电压?这个。。。?是不是笔误?还是真的?一般的情况是,加速可能会造成欠压报警;减速可能会造成过压报警。

这个问题,拿什么做理论支持呢?原理说不通呀。^_^

楼主:
就是加速过电压,你没有看错,这种现象却实很少见!

网友D:
楼主看看主滤波电容的罗丝有没有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看主滤波电容的罗丝有没有松动。
新机来的,不能拆,螺丝松了好像应该报欠压吧?

网友D:
这是我的亲身经历,FUJI的18.5KW变频器装机3个月后,运行中无规律出现加速过电压,查了整整5天,什么都查了,找不出原因,无奈要换变频器,拆线时无意中发现主滤波电容引脚螺丝松了,上紧螺丝试机,过电压故障不再出现。

网友C:
楼上的例子很好,谢谢共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的亲身经历,FUJI的18.5KW变频器装机3个月后,运行中无规律出现加速过电压,查了整整5天,什么都查了,找不出原因,无奈要换变频器,拆线时无意中发现主滤波电容引脚螺丝松了,上紧螺丝试机,过电压故障不再出现。

我和供应商协商一下,看能让我拆吗?谢谢你的经验共享!

网友E:
遇见过加速中过压。
1、是不是设备负载惯量比较大,出现瞬间飘车,也就是说,转到35HZ时设备运行速度较快,瞬间有速度,大于实际速度。
2、检查电机绝缘,是否有在熟读较快时出现对地导通现象。

网友D:
楼主可以用这个方法试试:在+ ,— 端(即外接制动单元的两个端子)并接一个2200μF/800V的电容(准确说是一组电容,4个2200μF/400V的电解2并2串)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用这个方法试试:在+ ,— 端(即外接制动单元的两个端子)并接一个2200μF/800V的电容(准确说是一组电容,4个2200μF/400V的电解2并2串)试试。
那位置安装了制动单元,可惜了,老板不要变频的,改安装了一套自藕降压启动器,少赚了好多哦!

网友F:
加速太快,加速时间太短也可导致报过电压故障

网友G(2011-01-16):
楼主的负载是不是有很大的惯性呢!  我以前在调试的时候,在运行的时候也有经常出现过电压的情况.

网友H(2011-04-28):
我在用sew变频器控制7.5kw风机时,也出现类似情况,将加速时间改为20s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