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9-10-13):
我有一客户11KW的变频器炸了,一时间无法修复,刚好我手上有一台以修好变频器(18.5KW),但只有一个电流传感器(另一个坏了拆掉了,此变频只有两个传感器)。想用这个变频应急!

问:我可以把一个传感器的信号分别接在两个接口上用吗?

      长时间使用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吗?

网友A:
应该可以吧

网友B:
最好不要这么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变频器软件可不可以设置电流检测,你可以把值设的大大的,这样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D:
如果没有相位的检测和计算,就应该可以,但最好别并联,将一个信号变换成两路分别送入各自的接口。反之,电流相位也测试,就没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有相位的检测和计算,就应该可以,但最好别并联,将一个信号变换成两路分别送入各自的接口。反之,电流相位也测试,就没戏了。
同用型的好象不检测相位把???
接线分别是+15V -15V OUT  0V
没有其他的连线了

网友E:
楼上的说的是霍尔的接线,相位是在软件里面检测和计算的,与霍尔无关。
不就是少个电流传感器吗,买的加上就行了,要买电压型的霍尔。

网友F:
应急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G:
变频器使用的IJBT都有哪些种类?或者说:哪些厂家能提供?

网友H:
要看传感器的带载能力吧

网友D:
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不仅要有定量的检测,还必须要有定性的检测,否则缺相运行怎么知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不仅要有定量的检测,还必须要有定性的检测,否则缺相运行怎么知道呢?
通用型的好像在模块上检测输出缺相,电流传感器是在模块后面,而且是只有两个传感器,所以这点倒是不用考虑!

网友I: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通用型的好像在模块上检测输出缺相,电流传感器是在模块后面,而且是只有两个传感器,所以这点倒是不用考虑!
如果确认是这样的话,电流传感器仅仅检测电流值,当然可以两相同用一相的信号,不过最好不要并联,特别是两个信号输入端不共地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通用型的好像在模块上检测输出缺相,电流传感器是在模块后面,而且是只有两个传感器,所以这点倒是不用考虑!
如果确认是这样的话,电流传感器仅仅检测电流值,当然可以两相同用一相的信号,不过最好不要并联,特别是两个信号输入端不共地情况下。
我量了一下,电源还真是并联的,看来是可以并的,就是不知道并了以后电压会不会下降哦!
不管了,零时应急看来是可以,机子比电机大两个档位,试机是注意一下电机电流应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