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3):
最近遇到一个项目,利用ASI总线读取七个模拟量,总共用到西门子ASI模拟量输入模块四块,型号为3RK1 207-1BQ40-0AA3 4~20mA,机器在作业中会时不时出现第二,三号模块读取的三个模拟量读数会跳变到最大32767,有时跳变一下回到正常值,有时一直是溢出到32767不再变化。而第一,四号模块就从来没出现过这种状况,说明一下传感器都是4 wire-sensor和2 wire-sensor。请各位帮我分析下原因,问题急待解决啊!!!!谢谢了

网友A:
是否传感器断线,或者是输出在4-20MA范围之外.能否调整或者是用滤波程序滤一下

网友B:
如果短线,传感器不会输出电流
应该是有高次谐波,你的屏蔽线有没有接到破损?
或者说你的屏蔽接地是不是单独接地?

网友C:
这个实际上是负数补码的问题,主要原因是你的线接的不牢靠或者没有信号,,你可以用4~20毫安,这样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

楼主:
心情:
   你好,这个传感器是不会断线的,这个我可以确认是好的,还要补充下,我已经加了三相滤波器了的,我用万用表测量模拟量时,测量结果是11.48mA左右,很正常的一个值!!至于信号线的屏蔽是单独接地的。

楼主:
Irk2009,fa_ybq:
   你们好,信号线的屏蔽是单独接地的,我已经加过三相滤波器减少三相电对总线的影响了。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高见没,关于模拟数据溢出还有哪些方面的可能性,之前一直是好的,都做个八个小时的耐久试车。

网友B:
能否确认一下溢出的时候机器有何动作?
1、4模块
跟2、3模块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包括安装位置、何种模拟量信号

楼主:
一二三四号模块都是并排安装在一起的,在电气接线箱内,一二号模块是四线制油缸磁尺,三四号模块是四个重量传感器,二线的。谢谢!!

楼主:
项目是个轮胎吊,出现的时候无特定动作,有时是在作起升,有时是在动小车,有时是使吊具前后左右移动时。

网友D:
有干扰,或现场短路(破皮)

楼主:
leondandan:
   你好,请问你说的现场短路是指什么短路,请指教?是模拟量信号线吗,还是别的什么的?

网友B:
你的2、3模块是并排在一起的?
会不会是你同种类模块之间的相互干扰?
隔开一定的距离看一下
或中间加一个防干扰的,类似铁片的东西
我没遇见过类似的事情
只能一步步去排查

楼主:
Irk2009:你好,谢谢。这个问题的确很捉弄人的,问题不是总有,是偶尔有出现一次,2,3号模块是并排放在一起的,因为以前的项目都是这样的不存在问题,我在想是不是哪方面我没有考虑到,或者是一个小细节方便没有注意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leondandan:
    你好,请问你说的现场短路是指什么短路,请指教?是模拟量信号线吗,还是别的什么的?
我是指现场有电源电流串入模拟量里,比如刷洗进水导致短路(这样可以解释时好时坏的现象),重点是排查一下出问题的一组模拟量板子上的所有模拟量!

网友E(2009-11-15):
很有可能是干扰,楼上说的可能性很大,我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发现时变频器对PLC底板的干扰,用了一块铁板搁在PLC和变频器之间就好了很多。

网友F(2010-11-11):
将这几台连接在一起,另作一条可靠的接地线

网友G(2013-08-16):
这个帖子很久以前了.但是,我还是发表我自己的方法!

首先,如果有问题的模块和没有问题的模块式同一个模拟量(比如:4~20mA),你可以把没有问题的仪表 接到 有问题的上面.看看是否会出现一样的问题.如果没问题,则有可能是接线屏蔽,传感器等问题,这个再找其他原因.
如果有问题,则说明是西门子模块的一个通道有问题.则需要整个更换模块了.

其次,如果有问题和没有问题的模拟量不是同一类型的,请找其他和坏的通道所接的有问题的一样模拟量信号的传感器,再接上去,看看是否有问题.有无问题同上步骤.

本人遇到很多次同样的问题,从未遇到上面步骤后还没解决掉的.希望能有所帮助.

网友H(2013-10-04):
可以断定,外部接线没有问题!
这个问题叫工模干扰:请将有问题(和没为题)的AI模块通道端子(注意按模块说明书)的信号(-)、(M)短接,并连接到PLC供电的24V(-),一般不用滤波就很稳定。
这些模块抗共模干扰能力仅2V,随着传感器(电源)“地电位”变化将影响输入的准确度,出现问题时使用万用表测量会短时间减小共模,所以好转,时间长了就“漂移”

网友I(2020-09-23):
接线没问题的话,很大可能是模拟量通道损坏了。上次用的SM1231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