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1711-stn

楼主(2009-10-13):
刚刚到手一个PWS1711-stn,始终连不上电脑,哪位大侠知道吗?
请教几个问题:
1.和电脑连线怎么做
2.用哪个软件,(我现在用的软件型号里没有PWS1711-STN这个型号,只有PWS1711-macro这些型号),麻烦有这个软件的朋友发我一个
3.有关PWS1711-STN这个型号的资料

本人邮箱:jhpanjun@21cn.com

非常感谢!!!!

网友A:
PWS-1711-STN 的STN是指篮白色显示屏

软件使用ADP3软件编程
软件可选择PWS1711-Ladder(梯形图)、PWS1711-Macro(宏指令)、PWS1711-Mono三者都是可以选用,这只是表示要不要用梯形图或宏指令,都不用选PWS1711-Mono就可以

软件到罗昇公司网站应该可以下载

网友B:
呵呵;注意后面的拨码开关;

网友C:
HITECH人机,用ADP3软件编程。
资料,软件,编程电缆找供应商,会免费提供给你。

网友B:
还有这个型号的连上只能读出文件AP1的文件,不能反编译;
也就是说画面是看不到,也不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