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4):
新手,刚入行,这么多种类直接搞蒙,特向大家请教,谢谢!像导纳式 阻旋式 静电容式 音叉式物位开关有什么区别??麻烦知道的大哥说一声。

网友A:
多看资料

网友B:
给你两个公司名称
上海凡宜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北京康纳森科技
你可以打电话咨询下,不过最好是先装作要购买物位方面的产品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网友D:
还没接触过你说的那些,一起学习啊

网友E:
我也分不清啊,一起学习下

网友B:
阻旋开关的工作原理:阻旋开关是由一个小功率的电动马达带动桨叶在不接触被测材料时自由转动,当阻旋开关受到被测材料的阻挡而停止运转时,马达将被迫旋至外壳内。阻旋开关上加载弹力并启动两个开关,一个负责切断马达电源,另一个控制电气联系及负责警报职能。当被测材料高度下降时,阻旋开关上加载的弹簧伸展、马达返回它的原始位置并恢复运转。

阻旋开关的技术优势:阻旋开关经济,应用范围广、操作简便、坚固的铝制外壳、通过UL, CSA, ATEX/IECex 认证、旋转控制开/关-无螺栓、马达自动关闭设计及双倍密封的轴承延长了阻旋开关的使用寿命。该阻旋开关维护费用比较低、防爆、耐高温至399℃。

射频导纳开关发射一定的高频无线电波作用于探头上,以此分析和确定容器内物位的变化。射频导纳开关对所探材料的不同,无线电波的频率也随之改变。射频导纳开关的探头和容器壁构成了一个间距固定的电容两级,探头的绝缘材料和周围的空气提供绝缘介质。空气被其它介质所取代时,探头与容器壁所构成的电容量将改变,这一变化将引起作用于射频导纳开关探头的无线电波的变化。这一变化被射频导纳开关内部线路检测到,与设置值比较,确定其改变量。当与设置值相同时,输出开关量信号。

电容物位计是利用电容量的变化,来测量容器内介质物位的测量仪表。在容器内,由电极和导电材料制造的容器壁构成了一个电容。对于一个给定的电极,被测介质的介电常数不变时,给电极加一个固定频率的测量电压,则流过电容的电流取决于电容电极间介质的高度,并与之成比例。因此电容物位计是基于电容量的改变,来进行物位测量的,用电容物位计测量物位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被测介质的相对介电常数(被测介质与空气的介电常数之比)在测量过程中不应变化。

音叉开关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安装在音叉基座上的一对压电晶体使音叉在一定共振频率下振动。当音叉开关的音叉与被测介质相接触时,音叉的频率和振幅将改变,音叉开关的这些变化由智能电路来进行检测,处理并将之转换为一个开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