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较

楼主(2009-10-14):
PLC是FX2N系列的 ,想把模拟输入量进行不同数据的比较,需要比较不同的数据段,用CPM指令感觉有点繁琐,有没有同时可以比较多个数值的方法?

网友A:
呵呵;还是用CMP或ZCP吧;

网友B:
不是可以和数据表进行比较吗

楼主:
~-~
引用 网友B:
不是可以和数据表进行比较吗
数据表怎么讲,具体是哪条指令,需要额外存储器么

网友C:
你也可以直接用〉 =  等这些比较符号加上数据或是寄存器当成触点用

网友D:
需要比较不同的数据段,就是区间比较啊

网友E:
区间比较

网友F(2009-12-05):
用CMP指令可以比较两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