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4):
我用笔记本的USB接口下载程序到S7-200 PLC和海泰克人机界面PWS6600,请问分别要设置什么东西才能下载啊?还有我用的是VISTA的系统,听说跟S7-200编程软件不兼容,但我已经正常安装好了,也可以编程,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网友A:
呵呵;
主要是还电缆;
S7-200最好用直接的USB电缆,不要用转的COM口;

网友B:
你用的什么下载线?设置很简单的,估计你是线的题

网友C:
用SP7的软件

网友D:
STEP 7 MicroWIN   ,如果是CN型的,需要V4。0  SP3以上版本且设成中文的;

网友E:
买专用电缆,注意屏的系统参数设置

楼主:
嗯,都下载进去了,换了个XP系统的台式机。谢谢啦!

网友F:
V4.0 SP7是兼容VIST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