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加费

楼主(2009-10-14):
空调加雪种时,雪种罐子为什么要倒置?

网友A:
要不加进去的就不是液态的雪种,有可能是气态的。

楼主:
压缩机压缩的是气态制冷剂,加费时加液态不会产生液击吗?加气态的可以吗?多谢您的回答

网友A:
是液态的,和冷冻机油混合在一起的!

楼主:
空调压缩机压缩的是液态制冷剂,变成高温高压的气态,然后在冷凝成高温液态,经毛细管降压到蒸发器制冷。对吗?

网友B:
罐子是否需要倒置,要看你从哪个口加氟。高压口加就要倒置,低压口加就不能倒置,高压口加的是液态,低压口加的是气态的。在低压口加液态氟容易液击。

楼主:
空调液击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