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10-14):
请问此程序中的“D ”的含义? 望朋友给予一个解答,万分感激!!

网友A:
功能指令前面加D表示该指令为32位指令。
如果前面没有加D 代表该指令只用到D40
前面加D 代表该指令用到D40、D41。

网友B:
看不出你说的是什么

网友C:
2楼正解

楼主:
谢二楼的解答,小弟还有一事不明,为什么当给图片中的 D40 一个实数时,在这个指令中的D40会显示一大串数字,请问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是实数之间的比较是不是也必须用这个指令呢?是否还有其他指令呢?

楼主:
等待回复!!!!焦急!!!!!万分@@@@@@

网友D:
实数没有这样的触点比较方法
具体实数是多少可以用32监控显示看下

网友C:
你的PLC型号是?

网友E:
功能指令前面加D表示该指令为32位指令。不加是16位的。

网友F:
32位双字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