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多路控制问题

楼主(2009-10-14):
现一水井内用一台单相水泵分别给厕所水箱供水、洒水车供水、日常洗车用水,哪位大师有更好的控制方法?

网友A:
你用多功能转换器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B:
搞个水塔     然后各个地方接管就OK了啊!!

楼主:
搞水塔压力不好控制,低啦压力太小,高啦成本太大,基本没考虑。

楼主:
二楼说的多功能转换器,能详细告知一下吗?比如品牌型号等,谢啦

网友C:
搞个气压供水箱也不错。

网友D:
无塔恒压供水设备。

网友E:
搞个小型横压罐通过压力表二次控制电路来控制电机!就行咯!

网友F:
用接触器控制然后在每供水回路做一个电磁阀就可以了

网友G:
电机一直转?管路设计?还是独立启停?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一直转?管路设计?还是独立启停?
厕所供水时电机可以不转的,有水箱嘛。日常洗车或洒水车用时才开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接触器控制然后在每供水回路做一个电磁阀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还时蛮不错的,可以考虑,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塔恒压供水设备。
不是很了解,能详细介绍吗?谢啦

网友D:
管内长期保持一定的压力,由变频器与恒压控制柜等设备组成。

网友H:
控制
用一个接触器控制电机,然后分别用三个电磁阀控制三路水管,每路用一个点动或自锁按钮控制,但必须每路都必须同时控制接触器,这样需要给哪个供水,按相应按钮就可以了

网友I:
我们这里采用的变频供水,不过泵的起停很频繁。

网友A:
就是一个转换开关,你接墒控制线路,控制线路接电机,电机接管子就可以了,你想要用那路不就可以换过来了吗

网友J:
用水塔啊

网友K:
15楼的说的挺好

网友L:
解决问题
利用电接点压力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M:
可以用一个压力继电器外加几个电磁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