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4):
现在要把232信号先转化成485传输,然后将485信号转为232信号
有的是三旺的sw485a无源的485转换器
两台工控机之间进行连接时数据通讯正常
工控机串口电压为3 4 7各-11.5V左右其余为0

工控机和令一台设备连接时
不能传输
串口调试助手上显示为乱码
这台设备串口电压为2号-8.5V左右 9号+9.6V其余为0
但工控机和这台设备之间用232直连串口线连接时通讯正常

刚开始我判断为这台设备的取电电压不够
于是尝试给4和7供5到11V的电压
但依旧是乱码

现在我再想是否是因为转换器的取电口为3号
而这台设备的串口3号脚为0而导致转换器不能工作呢

虽然现在已经考虑用有源的转换器
但折腾了这么久找不到原因实在心不甘啊

还要请教各位
有源的485转换器是否也要取电

楼主:
ai
这里人似乎很少哦

网友A:
A/D模拟信号隔离采集转换器:4-20mA转485
采用MODBUS RTU通讯协议,实现传感器信号的采集、隔离及A/D转换

  顺源科技为应对当前金融危机,降低客户制造成本,更好参与国内外市场的品牌竞争,新推出一款超小型﹑高精度、低成本模拟信号隔离采集A/D转换器。产品通讯方式采用ASCII码通讯协议或MODBUS RTU通讯协议,通过软件的配置适用于多种类型传感器模拟信号输入,应用在 RS-232/485总线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4-20mA / 0-5V信号测量、监视和控制,小信号的测量以及工业现场信号隔离及长线传输等等。低成本、高精度、高可靠(3年的质保期)设计。
新品市场推广价:395元/PCS

产品概述:
ISO 4021系列产品实现传感器和主机之间的信号采集,用以检测模拟信号或控制远程设备。通过软件的配置,可用于多种传感器类型,包括:模拟信号输入,模拟信号输出,和数字信号输入/输出(I/O),ISO 4021系列产品可应用在 RS-232/485总线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4-20mA / 0-5V信号测量、监视和控制,小信号的测量以及工业现场信号隔离及长线传输等等。
产品包括电源隔离,信号隔离、线性化,A/D转换和RS-485串行通信。每个串口最多可接256只 ISO 4021系列模块,通讯方式采用ASCII码通讯协议或MODBUS RTU通讯协议,其指令集兼容于ADAM模块,波特率可由代码设置,能与其他厂家的控制模块挂在同一RS-485总线上,便于计算机编程。
ISO 4021系列产品是基于单片机的智能监测和控制系统,所有的用户设定的校准值,地址,波特率,数据格式,校验和状态等配置信息都储存在非易失性存储器EEPROM里。
ISO 4021系列产品按工业标准设计、制造,信号输入 / 输出之间隔离,可承受3000VDC隔离电压,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高。工作温度范围- 45℃~+85℃。

产品特点:
● 低成本、小体积模块化设计
● 模拟信号采集,隔离转换 RS-485/232输出
● 测量精度优于0.05%
● RS-485/232输出,可以程控校准模块精度
● 信号输入 / 输出之间隔离耐压3000VDC
● 宽电源供电范围:8 ~ 50VDC
● 可靠性高,编程方便,易于安装和布线
● 用户可编程设置模块地址、波特率等
● 支持Modbus RTU 通讯协议

典型应用:
● 信号测量、监视和控制
● 智能楼宇控制、安防工程等应用系统
● RS-232/485总线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
● 工业现场信号隔离及长线传输
● 设备运行监视
● 传感器信号的测量
● 工业现场数据的获取与记录
● 医疗、工控产品开发
● 4-20mA信号采集

ISO 4021功能简介:
ISO 4021 信号隔离采集模块,可以用来测量一路电压或电流信号,也可以用来测量两路可以共地且不会互相干扰的电流或电压信号。

1、模拟信号输入
24位采集精度,产品出厂前所有信号输入范围已全部校准。在使用时,用户也可以很方便的自行编程校准。
具体电流或电压输入量程请看产品选型,测量两路信号时两路输入选型必须相同。
2、通讯协议
通讯接口: 1路标准的RS-485通讯接口或1路标准的RS-232通讯接口,订货选型时注明。
通讯协议:支持两种协议,命令集定义的字符协议和MODBUS RTU通讯协议。可通过编程设定使用那种通讯协议,能实现与多种品牌的PLC、RTU或计算机监控系统进行网络通讯。
数据格式:10位。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
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bps)均可设定;通讯网络最长距离可达1200米,通过双绞屏蔽电缆连接。
通讯接口高抗干扰设计,±15KV ESD保护,通信响应时间小于100mS。
3、抗干扰
可根据需要设置校验和。模块内部有瞬态抑制二极管,可以有效抑制各种浪涌脉冲,保护模块,内部的数字滤波,也可以很好的抑制来自电网的工频干扰。

详细技术资料:
http://www.sun-yuan.com/download/200982616334445632.pdf

联系人:卢想想 13590334406, QQ215845098

网友B:
RS232通讯应该是引脚2,3,5(9针)和2,3,7(25针).不知道你为什么会用到那些针.具体各针定义在网上都可以查到,转换为RS485通讯时主要看转换模块的中定义的通讯引脚(A+,A-).三旺的sw485a这个我没有资料,没法说具体的使用了.

网友C:
可能是你的信息量过大  无源的模块  处理不了  你换个有源的转换模块   应该就没问题了啊

网友D(2013-12-30):
有源485的要接电压的和无源的接电方式不一样,可以咨询QQ:229395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