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电流和额定电流

楼主(2009-10-14):
请问一下,我们用钳形表量三相电机其中的一相电源线,所显示的是线电流吗,它与电机当前所消耗的电流是什么关系?

网友A:
是线电流,与当前电动机消耗的电流相等。

网友B:
是线电流。

网友C:
电机是什么接法,三角形接法线电流等于相电流的跟号3倍,Y形接法线电流等于相电流。而你测的是线电流。

网友D:
是线电流

网友E:
电机是什么接法,三角形接法线电流等于相电流的跟号3倍,Y形接法线电流等于相电流.你测的是线电流。

网友F:
答案很全面

楼主:
谢谢,那再请教一下,相电流该怎么测量呢?

网友G:
楼上不是说了吗,相电流的根号3倍=线电流

网友H:
楼上说的都很好

网友I:
要看是什么接法的

楼主:
对于一个角接电机,在星接时运转的输出功率与角接时运转的输出功率的关系只是相差根号3倍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于一个角接电机,在星接时运转的输出功率与角接时运转的输出功率的关系只是相差根号3倍吗?
你这是说到那去了哦,电流跟功率是完全的两回是,不能这样考虑的

楼主:
电机星接和角接的时候,不只是电流不同吗?

网友J:
相电流:是三根相线中任意两根之间的电流。
线电流:是三根相线中任意一根与零线之间的电流。
三相交流电中,线电流是指每根线上相对于零线的电流。故对Y接法,线电流=相电流;线电压等于(根号3)相电压。相电流是每两根相线之间的电流。对于△接法,线电压就是相电压;线电流等于(根号3)相电流(指Y接法时的相电流)。

楼主:
电动机的输出功率的公式是不是根号3乘以线电压乘以线电流乘以功率因数?

参数相同的两台电机,只是标牌上一个是星接一个是角接,电流全是105,功率全是55KW,这种情况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