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4):
有个单位的金卤灯,前半夜很难起动,后半夜正常,我认为是电压低,灯内无电容所引起。请问一个400w电感镇流器式金卤灯要配多大电容?250w的呢?我认为电容可以起到补偿,并提高电压作用,是否有节电做用?如果有,可节约百分之几的电?

网友A:
现在 都用电子触发器 亚明牌 CD-2A 用在250W金卤灯上

网友B:
电子触发器,可以触发100-1000W。

网友C:
前半夜工作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D:
我们这里以前是用电容·~不过现在都换成3线触发器·,把电容撤掉啦~

对啦·~请教一下~~你是怎么判断灯不照的原因的?

触发器用什么方法测量其是否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