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4):
[B]小弟初次接触西门子200的TD200 版本好像是3.0。第一次通过向导生成画面。TD200上 正常显示。后来想在TD200画面加些新的画面  就在向导里加了些画面,没有改动第一次生成的偏移地址。第二次画面却显示无参数模块。十分不解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修改后保存,重新写入PLC;

楼主:
h回复楼上的
我已经修改保存 而且重新下载到PLC去了  这一修改 发现 TD200不显示我设置的画面了  而是显示无参数模块了

网友A:
参数块的地址是否被占用;

楼主:
h回复楼上的
我也觉得你您说的问题,我对参数块的概念不是很理解,你能不能通俗点给我解释下吗  谢谢  TD200参数块默认起始地址是VB0 我不知道这个长度是多长  我是不是可以把VB0改成VB2000  这样就不会出现地址被程序占用的问题哦?

网友A:
确保你PLC程序中不要占用TD-200用到的就行了;

网友B:
呵呵,我在实验室里也碰到这问题,加了报警后,显示无参数块,后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