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求助

楼主(2009-10-14):
我们有个Proface屏幕显示不清楚,用手挡住才能勉强看到界面.那位师傅告诉下如何调整它的亮度啊.不胜感激!!!

网友A:
先按住屏幕右上角在按左上角,进入对比读调节,选择下面的调节条就可以了
同时按屏的右下角和左下角   ,进入亮度调节,屏幕最下面的调节条往左是变亮,往右是变暗,[除了按最下面的调节条,按屏幕的任何地方结束亮度调节],先试试,要是没有反应在发问题上来

网友B:
要看型号;
一般可以同时按左下、右下角;
不过你这个未必是背景灯亮度未调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