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4):
相序检测有哪些计算方法方法?

我看过一个原理图,是利用LM324比较abc电压,然后再通过4070异或运算。
但是我现在搞不清楚是什么原理(算法)。
请大家指教一下!
问题补充:我现在在做相序检测!

网友A:
施耐德有专门的相序保护器,也就几十块钱

楼主:
没办法,自己要做个。
我正在用施耐德的变频器!
  希望大家能帮帮忙!

楼主:
用单片机会简单很多,但是我想知道这个电路的原理算法。如有需要i,我上传该电路图!

网友B:
接入xyz,降压,整流,整形,单稳.z脉冲判断x,y(与,异或),如果都有,是正序;如果只有x,是逆序.
好像Y判断X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