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4):
请问上程序中传送的是H30 至数据寄存器。然而H30不就是K48吗?我编了些程序,但至今未曾遇到传送十六进制的数据的项目,请问在什么时候能用到十六进制数据呢?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如果你做过三菱的变频器和PLC通讯,就会遇到
0的ASCLL码就是H30

网友B:
十六进制

网友C:
呵呵;你将数据传到哪里?

网友D:
二进制数的优点是只用两个数码,和计算机信号状态相吻合。直接被计算机所利用。它的缺点是表示同样一个数,它需要用到更多的位数。例如十进制数K14只有两位,而二进制数为B1110有四个位,如果用十六进制数表示,只有一位H E。太多的二进制数数位使得阅读和书写都变得非常不方便,例如B11000110你根本看不出是多少,如果是K97,你马上就有了数量大小的概念。因此,在数字电子技术中引入十进制数十六进制数就是为了阅读和书写的方便。而引进十六进制数除了表示数的位数更少,更简约之外,还因为它与二进制的转换及其简单方便,计算机只认二进制,至于我们程序中用到十六进制数计算机的编译程序会自动转换成二进制送入。仅供参考。

网友E:
楼上说的好

网友F:
不管是十六进制数还是十进制数都可以,比如H30换成十进数时是48,所以在程序中可以写成十进制数也可写成十制数,但H30绝对不能写成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