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4):
求PRO-FACE GP37W2与三菱FX2N-16MT连接图

我按照别人告诉我的方式做的线,可连上后,面板显示RECEIVE DATA ERROR(02:FD)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如果可以连接三菱的
那你的触摸屏的说明手册中会有接线和设置说明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PRO-FACE GP37W2与三菱FX2N-16MT连接图

我按照别人告诉我的方式做的线,可连上后,面板显示RECEIVE DATA ERROR(02:FD)

请问是怎么回事

估计你把PLC侧的圆头针脚看反了。重新做下电缆。

通讯,肯定没问题。

网友C:
呵呵;这个电缆最简易的;附近有代理商可以买一根回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