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4):
我有台设备,使用的是三菱的伺服驱动器,型号:MR-E-20A-KH003,我们的动作是让电机带动一个滑块在直线轨道上走1、2、3、4、5、6、7七个位置,使用过程是在4位取物,然后根据要求分别带到1、2、3、4、5、6、7的任何一个位置,下料,然后再回到4位,重复下一个动作。现在的问题是滑块从1、2、3位回到4位是一个位置,从5、6、7位回到4位又是另外一个位置,两个位置有将近1mm的偏差,导致从左边回来和从右边回来不是一个位置,这样就没办法从4位上料。不知道各位大虾有没有遇到过此类问题,帮忙给解决一下,万分感激。

  伺服驱动器没有报警提示,而且从左边回来和从右边回来4位,4位在伺服驱动器上显示的数码位置都是一样的:

   1            2         3      4       5             6            7

17834,11874,5914 ,6,5936,11836,17846

不管电机正转还是反转,这个数码管显示的位置没有变化。

网友A:
1/2/3是一个方向
5/6/7回到4是不是有反向,会不会是你的机械间隙造成的

网友B:
用原点回归每次都回原点。

网友C:
1/2/3是一个方向
5/6/7回到4是不是有反向,会不会是你的机械间隙造成的.
说的很好,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楼主要仔细看看。

网友D:
你用的是什么丝杠,不应该有这么大的间隙的
看看是不是轴端的螺母没有锁紧
你用的是什么指令啊

网友C:
有些定位模块有专门针对这样的参数,楼主也找一个来试一下,设一下参数看有没有用。

网友E:
4号位的感应开关的精度达到要求吗。伺服移动的偏差不应该有这么大的。

网友F(2010-03-29):
机械间隙造成的!

网友G(2011-11-02):
有背隙,应该是丝杠的联轴器有间隙,或补偿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