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4):
有台德力西的智能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是新做的柜子!控制器型号JKL5C 12回路的,送上电后!无功显示正常在0.85左右,设定的门限在0.95,设定的延时在30S,当投上一组电容器后,控制器显示的是(功率因数0.92与C—0互相闪烁),2秒后先投的一组电容器自动切除,还没到0.95啊!过了一会再次投上一组电容器,显示的还是功率因数0.90与C—0互相闪烁,2秒后又自动切除了!然后换了个还是这个样子.请各位给出个注意!急!显示C—0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显示C—0是:低无功。

网友B:
是检测到的取样的电流太小,一般出现在没有负荷的情况下

网友A:
送上电后!1、无功显示正常在0.85左右,就表示取样信号输入正常;
         2、当投上一组电容器后,控制器显示的是(功率因数0.92与C—0互相闪烁),2秒后先投的一组电容器自动切除,过了一会再次投上一组电容器,显示的功率因数0.90与C—0互相闪烁,2秒后又自动切除了!然后换了个还是这个样子,当功率因数与C—0互相闪烁是表示投入的电容器后无功超前,此时显示的功率因数0.92和功率因数0.90实际应是-0.92和-0.90。

网友C:
检查一下过电压设置值是否较低,应该在430V左右。

网友D:
感觉是不是电容容量不合适啊,有可能容量太大,不投就低,投了又过了。它在不停地找合适点。换几组小的试试看,有可能匹配~!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F:
补偿控制器如果显示C-0一般是表示电流为0,或电流很小。可以检查电流信号线与互感器的接触是否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