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触摸屏读取PLSR的当前输出的脉冲数?

楼主(2009-10-14):
如题
如题,FX1S的plc我要读取Y0的当前脉冲数,就能从触摸屏上显示当前的位置,不知道是哪个寄存器,试过D8140 D8141 D8137都不行

网友A:
代 号 D8140
名 称 FNC57(PLSY),FNC59(PLSR)至Y000 的输出脉冲数的累计(下位)
这是存放在D8140中的,要注意使用32位数据

楼主:
还是不懂懂,不能直接读取D8140是么?应该怎么办?

网友A:
没用过触摸屏?屏上用个数值显示元件,地址D8140,32位。

楼主:
没有个32位选项呢,请教怎么弄啊!?

网友A:
32位就是双字了,在字数里选择2

楼主:
还是不行啊!晕哦!
弄了一个晚上了!

网友A:
实际试验了吗?你上面的图是模拟吧

楼主:
模拟和写进触摸屏都试过,不行,触摸屏是MT506MV

网友A:
这应该是读取PLC ,你怎么说说是写进触摸屏,PLC有没有进行定位操作

网友B:
还是你的使用方法有问题;
PLC是否发出脉冲?

网友A:
再看了下他前面的那个8楼的那个属性的图,他用的是数值输入元件,这不行的,应该是用数值显示元件

网友C:
在显示里面选择2进制试试

楼主:
我的意识是说把图像写进触摸屏再接上PLC,和用电脑来模拟触摸屏,结果都是不能显示的,

或许就是传说中的人品问题吧!

楼主:
PLC有发脉冲,伺服在转着呢

网友B:
直接写到屏里面试;

网友A:
PLC要用实际的发脉冲,不要仿真,这指令是仿真不了的
维伦的屏最好也用实际的试

楼主:
不是仿真!只是截屏方便点,没数码相机,绝对是写到触摸屏和FX1s20MT的硬件里,伺服都都有,且在转动的时候还是看不到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