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4):
    我用西门子420通用变频器托一台为0.55kw和0.48kw的电机,其中在变频器中采用了西门子专门的输入滤波器,在输出端串了8mH的电抗器,两台电机各自有施耐德的热磁断路器进行保护。采用变频器进行三段调速,分别设置为30Hz,35Hz和50Hz。电机的额定电流为0.45和0.38A。热磁断路器设定电流为0.54A和0.45A。
  在我进行30Hz,35Hz和50Hz切换时,出现热磁断路器跳闸的故障(采用万能转换开关)。郁闷中,切换频率怎么会引起跳闸故障呢?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斜坡时间是多少呢?加减速的斜坡时间?

网友B:
6RA28直流调速装置在快速时报F25故障?
没有测速反馈信号.4,5号端子电压为9.3V
电机在正常工作时,二组励磁线圈并联工作,
电机在快速工作时,一组励磁线圈工作,另一组励磁线圈被切除.
请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