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4):
各位老师你们好:
   我是一个煤矿电工,现在安装设备的时候遇见了一些问题,西昂求助老师们。如故有会的希望您能为我解答。为盼
我现在要安装一个两路供电的10千伏供电系统,一个住线路一个备用线路。
我想知道怎么能让两路供电系统的 相序匹配  可以达到并联使用的效果。我现在用相序表侧的得相序 ,在两路供电线路
的六根线中只有一号线路的一相和二号线路的一相弄对应上是同相序 的。而其他的一号线路中的两相线和二号线路中的两
相无论怎么侧都会有电压值,都在9000伏以上 最高的可到达18000伏。什么样的情况回出现这样的现象。
各位老师帮帮我吧
为四化建设而奋斗

网友A:
你的10千伏主、备电源是一个系统的电吗?

楼主:
是一个系统
是的
为四化建设而奋斗

网友B:
用核相器试试

网友C:
你能确定这两条线路是同一变压器输出?

网友C:
18000伏?有可能吗

网友D:
你带的设备用多大的电压啊
如低压校低压就行
高压用核相器

网友E:
我们单位就是两路电源(10KV)高压是出自两个变电站,高压自动切换
两个高压不能同时接在一起的(会发生严重的电力事故)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一起用

网友E:
我们是三台变压器1000的
一个月50万的电费左右。如果有我可以帮你的请QQ和我联系16325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