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4):
各位老师你们好:
   我是一个煤矿电工,现在安装设备的时候遇见了一些问题,希望求助老师们。如故有会的老师希望您能为我解答。为盼
我现在要安装一个两路供电的10千伏供电系统,一个主线路一个备用线路。
我想知道怎么能让两路供电系统的 相序匹配  可以达到并联使用的效果。我现在用相序表侧的得相序 ,在两路供电线路
的六根线中只有一号线路的一相和二号线路的一相能对应上,是同相序 的。而其他的一号线路中的两相线和二号线路中的两
相无论怎么侧都会有电压值,都在9000伏以上 最高的可到达18000伏。什么样的情况回出现这样的现象。
各位老师帮帮我吧
为四化建设而奋斗

网友A:
最高还能达到18000伏?这种情况我还真没遇到过!

楼主:
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能好了只能求教各位老师了
暗暗
为四化建设而奋斗

网友B:
表有问题

网友C:
你是 架空线啊?  还是电缆啊?
要是架空线! 你在引户线上做上相序标记不就行了吗?
要是电缆线!那就更好分了呀! 电缆线上都有颜色啊!
你可以按《黄,绿,红》啊!
这样它们两条线路得相序不就一样了吗?

网友C:
10千伏的高压电缆线有相色标啊!

楼主:
我用的是电缆  但是我现在针对的是井下供电,中性点不接地 。 从变电所出来的线必须矫正后才能下井使用。 我现在用相序表侧后,就是出现的 上面我说的结果
各位老师   还有什么条件下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或好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为四化建设而奋斗

网友D:
如果你的二回路10KV供电是不同电源供电的(不是同一个系统)就绝对不能并联使用,因为二个不同系统电源即使相序相同,但因为相位不同,同相序之间也有相当高的压差,是不能并联的.根据你所说的情况来看这二个10KV电源就是不同的二个系统.

网友D:
不知道我刚才说的清楚不清楚,想再说下,如果你的二回路是分开使用的(正常情况下用主回路,主回路失电情况下投入备用回路,)这样可以,校相序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相序表.还有一种就是将一回路电源投入看电机运转的转向,然后投入备用回路电源再看电机的转向,同转向表示相序正确.
如果你想将二回路并联使用(同时使用)就不行,即使是同一系统没有相位压差关系也不允许,因为这样就造成了线路倒送电.供电局是绝对禁止这种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