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4):
刚接触MM420,我想做用MM420数字输入端5,6控制电机的正反转,请问外部具体怎么接线啊,参数具体怎么设置啊?着急啊,不胜感激,还有8和9哪个是外部电源,哪个是内部电源啊

网友A:
8是内部的P24电源;9是外部电源所连接的参考电位M

网友B:
图不太清楚。

网友A:
就是一个示意图,说明书上都有的,只是告诉楼主看哪一页罢了。

网友C:
参照手册接线

楼主:
我参照了啊,可是还没成功啊
我按照那个接线了,是外部电源和内部电源都要接么

网友D:
用内部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E:
建议给顶楼加精.

网友F:
看说明书上1-9

楼主:
我测了一下内部电源,怎么是0V呢

网友G:
呵呵 要这样设置内部的端子定义
你是要用NPN 还是PNP控制方式呢 就是低电平或高电平
一般默认是NPN吧 你要设置 P0700 =2 端子控制方式 然后 P0701=1 定义 接通端子5正转 P0702=2定义是反转 P0725=0 或1设置的是 NPN   或PNP的方式 端子对应的是8 或9

楼主:
大哥你太厉害了,就是p725的问题,改一下就好用了
谢谢啊

网友G:
唉 厉害个屁啊
ABB 西门子 安川 丹福斯 都会又怎么样 做个电工郁闷啊 学的那么多 没有多少钱啊 我看没有他妈的修理电单车 挣得钱多 真的后悔做这行

网友A:
^_^,楼上的好悲观呀。知识是无形资产,要努力把无形资产变成有形的,不就有财富了吗?加油!

网友H:
用内部电源  功能图参照《使用大全》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