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4):
如题,编程手册上没写清楚!!!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哪个型号?

网友C:
PLC本来就是循环执行程序的,只要条件满足怎么不能呢

网友D:
呵呵,对欧姆龙PLC不熟练的人,想使用步进 SNXT  STEP  指令是有困难的,因为手册上也没有相应的编程方法.. 熟练的人使用欧姆龙的SNXT  STEP 指令编程 是很方便的,比三菱的 STL 指令使用起来更方便,更容易学....

SNXT 是可以循环控制的    A-B-C-D  D-A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在最后的哑元继电器前SNXT一个你要开始循环的步就可以了/

网友F(2013-10-07):
引用 网友D:
呵呵,对欧姆龙PLC不熟练的人,想使用步进 SNXT  STEP  指令是有困难的,因为手册上也没有相应的编程方法.. 熟练的人使用欧姆龙的SNXT  STEP 指令编程 是很方便的,比三菱的 STL 指令使用起来更方便,更容易学....

SNXT 是可以循环控制的    A-B-C-D  D-A

领教了!谢谢指导

网友G(2015-04-05):
欧姆龙CPM2A有没有循环指令,FOR/NEXT指令,知道的朋友说一下。谢谢。

网友H:
回复 网友D:
大侠,那个不过少了步进结束,其他和三凌,就是编程软件的优势吧?

网友I(2015-05-06):
打开软件,搜索一下有没有这个指令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J(2015-07-11):
可以的,在最后一步,STEP 0就行了。感觉OMRON有自已的特色吧,松下写错就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