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4):
车螺纹大概20个左右就会有一个子规全通过,有时做几个就会,偶尔还毛刺

网友A:
切削液?
主轴速度?
刀具?

网友B:
可能是小拖板有问题或者刀具,还有买的材料是非标料,金象结构的问题。用标准料车几件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是刀具的问题吧,是自己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