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4):
用下面的程序读温度时,d10为什么始终显示0呢? 温度模块是否有问题?

检查pt100接线没有问题,是否pt100和模块通讯不正常导致的d10始终显示0呢?

从上面的程序分析,d10的数值等于0的原因:plc根本没有识别到此功能模块(fx2n-4ad-pt)。

程序中第一句:
t0  k0  k1  k4  k4
程序是指:向0号模块的缓冲存储器bfm#1-bfm#4 (平均采样)的数值写入常数4。

t0  k0  k1  k4  k1
程序是指:向0号模块的缓冲存储器bfm#1-bfm#4(平均采样)的数值变更为1(缺省值为8)。

对照标准应用程序没有错。

程序中有四句:
from  k0  k30  d0  k1
此句表示从0号模块的缓冲存储器bfm#30读出此模块的识别id即为2040(此识别号id为fx2n-4ad-pt专有)放到寄存器d0中。但上面的程序d0数值是0 。上例中程序如果d0等于2040,m1肯定on。证明根本没有读到此模块或没连上。如果读到了,d0的数值一定会显示2040。也当然读不到温度了。

下面是重新修改了程序后就能读到了温度的数值d10=243。

程序读的是bfm#10(ch2)的当前温度,即24.3度。实际上多为编程时读的是bfm#5-bfm#8的平均温度。做监控还是用bfm#5-bfm#8的平均温度为好了。

fx2n-4ad-tc(热电偶)程序第一句应是:
to  k0  k0  h0000  k1

写入热电偶型号只适合fx2n-4ad-tc(热电偶),此模块有四个通道(可以接4个热电阻),要注意所编程序的通道与热电阻接线之通道要对应才可。这程序向bfm#0写入热电偶型号只适合fx2n-4ad-tc(热电偶),并不适合fx2n-4ad-pt(热电阻)。

网友A:
读不读识别号没什么关系,只要模块正确连接的PLC上就能使用

“t0  k0  k1  k4  k1
程序是指:向0号模块的缓冲存储器bfm#1-bfm#4(平均采样)的数值变更为1(缺省值为8)。”
??

网友B:
程序中不用识别码那段;

网友C:
照片拍的有点像旧的啊

网友D:
关于温控摸块
程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