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零线问题

楼主(2009-10-15):
各 位大师问一下,现在我想给我的设备接AC220V的电,设备是5KW的,现在现场只有三相火线,没零线,做变压器又来不及,请问怎么解决最快最方便安全,急!!谢谢了(设备是长期使用,不是临时的)

网友A:
打一根地线应急用(好像负载有点大!),做好还是用隔离变压器变好点,还起隔离作用
看你是什么样的负载才知道怎么办!

网友B:
只有3根线的3相电?

网友C:
做几个重复接地,应急应该没问题。

网友D:
做几个重复接地,应急应该没问题。在你有时间的时候还是要做跟零,安全点

网友E:
恩,只能重复接地了!

网友F:
就是接地也的做领线

网友G:
长期不能少零线

网友H:
从安全考虑加个变压器

网友I:
把其中一相掐断,接零线即可长期使用。。。。。。

网友J:
强电不敢搞啊

网友K:
加个变压器安全

网友L:
已经很清楚了,零时可以打个地桩,功率大就多打几个。
长期用嘛只有配个380/220的变压器,或是接一根零线过来。

网友M:
只要有线一跟线很难拉吗
可以先拉一跟明的,临时用下再拉跟正规安全的!

楼主:
谢谢,我的负载是一个设备,包括4千瓦的加热圈,一个60 瓦的电机和一些控制仪表,我不明白重复接地的具体做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负载是一个设备,包括4千瓦的加热圈,一个60 瓦的电机和一些控制仪表,我不明白重复接地的具体做法
就是打N个接地桩后连起来。

网友N:
安全第一

网友O:
上面几位师傅说的重复接地好像不是这么接的,大家可以画个图看看。如果设备长期使用最好的办法是重新拉一根N线。如果你的电源是IT制式那么请用变压器。

网友P:
暂时用一根火线,一端接地了

网友Q:
断开一根火线做零线不就解决了。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