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了

楼主(2009-10-15):
一台单相6KW的加热器,火线接在一个20A的三相空开下面,只接了一相.电流量了下有25A左右,奇怪空开怎么就不跳呢?质量有问题么

网友A:
因为你接的是三相空开,而且零线回路足够,虽然单相电流超了,但另两相没电流就,跳不了

网友B:
我认为与另两相没有电流的关系不大。主要还是空开的原因,20A的空开超5A不一定跳,也有的不到20A就会跳。特别是质量不好的空开,这种情况很常见。

楼主:
呵呵 ,看来楼上的两位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啊

网友C:
空开都有过载倍数的。关健是时候不到,时候一到自然就跳。

网友D:
空开都有过载倍数的,你的电流没有过空开的规定额,它是不会跳的,就跟保险丝一样小的短路电流,跟大电流的保险丝,你再是短路了,它也不会断

网友E:
质量问题,另外这个空开这样用寿命肯定要短!

网友F: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断路器阿

楼主:
呵呵,德力西的~-~

网友G:
6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H:
我赞同三楼的说法
虽然是德力西,也不一定就好,我用德~的100A三相空开,发现接线的螺丝设计不好

网友I:
与产品质量有关

与另外两相没接无关

网友J:
超一点,时间短不会跳。

网友K:
到底哪个是对的?左边表情右边

网友L:
空开问题!!
正常的情况实际电流是额定的75%以内

网友M:
空开有时候一相超电流烧坏也不会跳闸,只有两相或两相以上超负载才会跳闸

网友N:
引用 网友E:
质量问题,另外这个空开这样用寿命肯定要短!

网友O:
经验最重要,现在空开的质量过关

网友P:
你给他接上两路或是三路试试,空开到底跳不跳。
再有就是你用什么量的,质量不好的钳形表测量误差也挺大的。

网友Q:
同意空开有有问题的观点

网友R:
先看一下空气开关的说明书,看看它的的动作值吧,照理说的话,空开某相过载或者短路,该相上串联的线圈动作,开关会跳闸。当然,如果空开质量不标准就难说了。
仅供参考,希望大家不要随便点评一个品牌。
郑重申明:此品牌与本人无任何瓜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