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厂接线

楼主(2009-10-15):
各位,最近我去油田发现一个特殊的问题,想和大家探讨一下,就是油田在接入井场的总线时,只接入了三根相线,未接入零线,现场有五个抽油机,每个抽油机有一个小配电箱,除了主电路外,还有一个自动起停装置,这个装置的电源是220V,而且箱内没变压器,虽然从总配电箱接入每个抽油机的是四根线三跟相线一根零线,但总配电箱没接入零线,我看他们是把五个抽油机的零线在总配电箱内拧在一起,包起来,没接任何地方,在每个抽有机的小配电箱就把这根线当零线用而且使用正常,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接大地之后,相线与地之间就是220了

网友B:
相地电压220.从安全角度是不可靠的。

网友C:
接大地之后,相线与地之间就是220了,但从安全角度是不可靠的。特别是你说的油田这种情况更是不安全

网友D:
线与地之间就是220v.

网友E:
看不明白,和箱体连接了?还是只是互相连接?

网友F:
"我看他们是把五个抽油机的零线在总配电箱内拧在一起,包起来,没接任何地方"你再好好看看

网友G:
特殊用法阿

网友H:
可能是无中性点的星型接法,这个在电加热车上有。

网友I:
这样很不安全,

网友J:
如果在有人和紧急的时候可以用一下(这样很不安全)我建议还是改改吧!!!!!1

网友K:
不太清楚,没见过这样的三相电接法

网友L:
我也感觉是接地当零线

网友M:
总配电箱有没有变压器,接触器是不是为380V的控制电压。

楼主:
谢谢,可能我没表达清楚,我是说把五根线拧起来然后用胶布包了,没接箱体,也没接地和端止,包了后就悬空放在电箱里了,所以我才看不明白,也不知道是谁接的

网友N:
如果确定没有接零线,那就是接地线了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拉了零线,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