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5):
当PLC与组态软件通信时,为什么经常出现:呆机“现象,就是组态的运行画面不能跟随PLC的动作而动作,将连接数据线重新插拔后,又恢复正常,但是过几十分钟后又不能正常显示。
     还有个问题就是  ,组态运行画面的记录数据是自动保存在D盘中的,但是当突然停电时,为什么D盘中以前自动保存的数据将全部丢失
    在线等

网友A:
你的组态软件和plc的类型是

楼主:
回复上楼
PLC    FX2N    组态MCGS

网友B:
如果数据消失,是不是跟你的组态相关。重启电脑之后运行MCGS自动删除历史数据?

呆机可能与你的设置相关。

网友C:
保存在D盘中的数据应该不会没有的,这可能还是与你的设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