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中PTO问题

楼主(2009-10-15):
我的PLC是继电器输出的
书上介绍的PTO功能不知道继电器输出型的能不能用,
哪位可以明确的告诉我这个问题

网友A:
不可以用;

网友B:
继电器的使用寿命和动作频率决定了不能使用PTO

网友A:
你可以让继电器以10HZ输出一下,看一下有什么现象;

网友C:
手册上有写,不可以用的

网友D:
用PTO 一般是要用DC\DC\DC 的PLC才能用的 也就是要晶体管输出的才能用,PTO输出频率很高,继电器输出的频率没有那么高的,只有晶体管输出 才能达到这样的频率而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