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s-40MAT-D问题

楼主(2009-10-15):
FBs-40MAT-D
24点输入:24点24VDC数字输入(4点可达10KHz)
16点输出:16点(R/T/S)数字输出(“T”机型具4点10KHz输出);
一个RS232或USB通讯端口(最大可扩充至3个)

这款PLC 编程电缆是哪种的?我找遍了PLC上面的接口,然后都不对嘛~!谁用过??

网友A:
电缆型号:FBS-232P0-9F-250;

网友B:
针对你说的情况,有两种型号供您选择:
1、FBs-232P0-9F-200 (电脑端9针D型母头,PLC端4针的232 圆口插头)

2、FBs-232P0-9F-180 (电脑端9针D型母头,PLC端是USB插头)

网友C(2009-12-01):
可以加我QQ1012351099,永宏我用了很多了,我们可以经常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