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

楼主(2009-10-15):
两个电机的控制要求:现场有一个停止,一个启动按钮,一开始按启动,起一号电机,后来该电机过载或按停止按钮使该电机停下来。第二次按启动按钮要使第二台电机启动,按停止使第二台停止,下一次启的时候又是第一台,如此循环。

网友A:
你用什么控制?  PLC ?

楼主:
继电器控制

网友B:
用一种磁保持型的中间继电器(双线圈的)应该可以做到,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C:
没见过这种控制,你能把线路图传上来吗

楼主:
我见过,好像用了两个时间继电器,我没仔细看,我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拿出来问一下

网友D:
没见过这种控制,你能把线路图传上来吗?

网友E:
小弟提个建议,大伙看看行不行~!
小弟认为如果操作时间是固定的,那么使用时间继电器可以,如果时间不可控怎么去设置呢?小弟提个建议,把两个开关全换成带自锁的,就可以完成以上控制~!
当泵不启动时,启动/停止按钮SB1放在常开点断开线路,泵不启动。如果需要启动泵1,就是用泵1/泵2的选择开关,来完成后再按下启动停止按钮,来启动~!启动泵2同理~!

网友B:
应该没问题的,这相当于反转电路,用这种中间继电器:

网友F:
把停止放在前面就行啊

网友G:
就是得,具体的图纸传上来看看

网友E:
图看不清楚

网友H:
用哪儿的

网友I:
我想到了两个方案,就用普通继电器,2个或3个都行,
明天画出来供大家分享,讨论!

网友J:
继电控制太麻烦,应用单片机或PLC控制。

网友K:
期待14楼的杰作!我也去想想

网友K:
有做过一个按,控制起停的没做过这种的

网友L:
用一个按钮加一个转换开关就可以实现这种控制

网友K:
大家一起研究下!

网友M:
用计数器可以吧

网友N:
我用了两个接触器和两个继电器就可以完成看看对不对

网友N:
我用了两

个接触器和两个继电器就可以完成看看对不对

为什么我用CAD画的传不上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