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5):
机床报警PLC电池电压低,但是我找了下CPU那里,没有发现外接电池在哪里啊,

网友A:
真服了YOU;
打开盖子就行了;

网友A:
来张图片吧;有这个再说找不到就说不过去了;

网友B:
在Q02HCPU下面有一个卡槽,里面就是电池放置处。ZCMY同志的图片并不是Q02H的模块,而是基本型PLC模块的电池放置处。

网友C:
图中19是电池

楼主:
是在CPU盒的底部,楼上的图片正确的

网友C:
电池问题在首次用Q系列PLC时会遇到
Q系列PLC在出厂时,电池是没有插上的,使用时需要用户自已把电池插上,否则PLC会报警的

网友D:
7楼的图片是正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