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5):
我公司新建厂房,内有MZ-1000埋弧焊机4台(每台100KVA);抛丸机一台(都是电动机共135kw);气保焊机16台(每台31.9KVA).7台10T行车。请教无功功率是多少?怎么算?谢谢!

网友A:
根据实际情况用有功无功表自己算呀

网友B:
你有功是多少?可以估算。也可以用表测实际功率因数是多少,差多少补多少。

网友C:
以前发过,在论坛里搜一下。

网友D:
我一般是按照有功的1/3取得,也就是个大体数,这东西反正是自动补偿器投入和切断的

网友E:
咨询变电站,电业局的技术员

网友F:
最好,每台设备固定补偿,自动补偿很难的,(因频繁动作,且设备工作的越少,越难)

网友G:
一般是按照有功的1/2-2/3取得,每台设备固定补偿.

网友B:
“咨询变电站,电业局的技术员”
------无功补偿懂的人不多。

网友H:
最好是先把功率因数测量出来。如果有电容柜,可以看补偿控制器上的功率因数。但要把所有用电设备打开。功率因数知道后。把测得的功率因数减去想要达到的功率因数。然后把得到的功率因数去查表。得到一个每仟瓦要补偿的电容数。然后用这个数乘上总功率数就OK。

网友I:
我也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