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5):
直线步进电机已经平,而将其运动方向相反的扶轮社。压板回程是固定的,它

的长度将确定电机马达将旅行的距离。它有很多的牙齿,就像在一个传统的步

进电机转子除了是被动的,而不是永久磁铁。这个forcer由四杆件,各有三颗

牙。每颗牙齿的音高是交错的牙齿的滚筒。它采用机械滚子轴承或空气轴承,

骑在上面的滚筒配置一个气隙使二人从来没有身体接触到对方。在forcer磁

场改变了通过电流通过它的线圈。这个动作引起下一次的牙齿排列的牙齿在

滚筒,使forcer从牙牙在滚筒在线性旅行。当电流模式的改变,forcer能扭转

方向的旅行。一个完整的切换周期包括完整的步骤,forcer移动的距离的一颗

牙齿音量的滚筒。典型的分辨率的直线电机12,500步骤,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每

英寸高学位的决议。典型的荷载为一个线性电机是低质量,需要高速运动。
  确定了在forcer电磁铁。

  理论的运作

  这个forcer含有两种电磁体是像磁石之一B和永磁体磁铁。永磁体的是一

种强大的稀土永磁材料。在电磁铁组成的齿形参数,因此他们的磁通可以集中

。你可以看到forcer有4套牙和这些牙齿分布在正交,因此只有一套牙齿排列

的牙齿在滚筒在任何时间。

  当电流是用于卷(励磁绕组),他们的磁通电磁铁通过气隙之间的forcer和

滚筒,引起了强烈的吸引力。磁也倾向于从电磁铁的加固通量的磁体和取消焊

剂生产线的其他永磁材料。吸引部队时的峰值电流流动是十倍的力量。

  当一个模式,然后另一个线圈通电,所产生的磁场会把汽车朝一个方向从

一颗牙齿,下一个。当电流流线圈被停了,forcer将结盟到适当的牙齿和创造

一个抱合力,以保持forcer从移动到另一个牙向左或向右。步进电机控制器设

置的直线图案为激励和de-energizing场线圈这样电动机动作平稳。通过换向

模式、方向是旅行的电机反转。

  步进电机控制器的线性。从图中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微处理器与一个数

模转换器,力的角度,一个功率放大器的修饰。它也有一个电源放大器,可能会

有一个加速度放大的选择。微处理器已经罗和可编程只读存储器存储程序。

  应用

  这个应用程序为直线电机趋于直线运动。这些类型的应用程序有稍微不

同的传统的步进电机应用在旋转运动转化为线性运动与球和螺丝、齿条和齿

轮,或者其他的方法。图11 - 72页显示了直线电机的实际应用于线圈定位程

序。在这个应用程序的直线电机的动机,是与控制速度的线圈的机制。确定了

直线电机的位置,接下来的卷线轴上添加了。直线电机的速度可以增加或减少

当机器设备或者smaller-diameter larger-diameter电线。有能力的直线电

机提供一小步一小步增进使它成为一个好的搭配。
  一个Compumotor L-L20-P96系统作为第一元素来引导线,而Z系列伺服电

机轴旋转。两轴是由一个Compumotor 4000速率19,300线圈产生了许多不同的

类型。精确定位控制和机械单纯在很长一段旅行了直线电机。
  在这个应用程序、直线电机作为运输为半导体晶圆。120直线电机系统提

供的增加吞吐量和温柔的晶圆片。
山社电机生产的直线步进电机采用采用永磁矽钢片及日本NSK原装轴承制造,

與其他品牌步進電機相比具有定位精度高,输出力矩高,响应频率高,运行

噪音低,動態特性好等特点及优势。山社電機(SAMSR MOTOR)以高精尖技術

領袖於電機同行業,多年來是眾工業設備提高產品質量的主要首選。

网友A:
具体事例,贴图好些啊

网友B:
邮政局好像用的特别多

网友C(2013-11-29):
引用 网友A:
具体事例,贴图好些啊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