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5):
PLC为FX2N-32MR和FX2N-2AD模块电流4-20MA模拟量的采集程序问题。

plc为fx2n-32er,压力变送器4-20ma。按照使用手册所示连接,(压力变送器已安装在压缩气源上)。通过触摸屏用d200设定卸载压力值(压缩机停止运行),d204设定加载压力值(压缩机启动运行)。

①  to k0 k17 h0000 k1          选择输入通道1
②  to k0 k17 h0002 k1          通道1开始a/d转换
③  from k0 k0 k2m100 k2       读通道1数字值
④  mov k4m100 d100            通道1高端4位移到下面8位位置上,并存储到d100

第1-3条的第一个k0是指明指令操作的是no.0号模块,第1-2句指令的k17是指2ad的bfm#17,后面的k1是表示一次只对一个bfm进行操作。第3句指令的第二个k0表示bfm#0,后面的k2是告诉2ad一次读两个bfm,也就是把bfm#0,bfm#1两个寄存器内的数据一次读出

网友A:
32ER只是一个扩展模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