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5):
各位走过路过的大虾好,想请教一个威纶和eviews触摸屏转换的问题,原来用的威纶506M,停产后,换成eviewMT4300C触摸屏,原来用的是威纶EB500软件,与没有什么办法不要重新些程序,可以转换成EV5000的

网友A:
应该没什么好办法
506T就简单多了

网友B:
EB8000软件,试一试

网友C:
好象不支持直接转换的,要自己改了

网友D:
你要自己改吧
没办法的吧